DELL D620 显卡的哪里问题?

楼主(2009-09-27):
接客户一台D620本子,故障开机黑屏,外接液晶花屏。

加焊显卡,外接有显示了,但屏里图像抖,图片一宽一窄的晃的厉害。。。而接自身的屏仍是黑屏。。。

再次加焊,仍无果。。。

--------------
只能换显卡了?

网友:
做这芯片作的我发疯了。。。
珠子太小太密,一植珠我就哭。。。。。偏偏买回的是没有植好的芯片
2颗废了一颗

0.76的还好弄些。植珠植到我快崩溃。。。

网友:
这次换显卡,我经历了快20次的植珠,2颗还废了一颗(植珠加热时起泡了)哎,

宁加焊我就加焊,不打死我我是一百万个不愿植珠啊,痛苦流涕中。。。。

更换桥后,显卡工作正常,外接VGA及自身屏工作一切正常。烤机一下午,OK,3D跑了十几遍OK,交给前台联系客户了,交工。

收获不大,甚至有点失败,因为植珠水平太差。。。可能没有找到好的方式方法技巧
哎,太笨

网友:
植珠简单啊,我刚学维修的时候第一个月就是练习植珠,所以什么芯片都不怕

网友:
深有同感!我也做坏了好几个显卡!

网友:
没钢网你怎么植啊。。。强人。。你会的话教一下大家

网友:
植株感觉还可以呀!就是搞完头昏眼花的!权当是学习,心平气和的搞就很快搞完了!

网友:
植珠连带钢网一起加热,感觉还是比较好搞的

网友:
可能是我没有找到什么好方法。。。风枪都摔了一个了,要命,以前小看了这工序。。。
死了算了,大家都能植好!!!我却不行,晕死!

问题珠焊完后钢网摘不下来,涂上助焊膏再为加焊锡珠使之圆润也仍然摘不下来!!要哭死了!!!
现在,一遇到植珠我就会发疯。。。。真是垃圾!

从开始到现在,我就没顺顺利利植好过一次,每次都是几番周折。。周折到报废到崩溃。。。

网友:
我也遇到楼上所说的问题。所以我植珠都不用网。就用一根针一颗颗拨。不过眼很累。

网友:
小的芯片没适合的 钢网可以用针推的,不过真的很累人

网友(2009-11-11):
呵呵,眼睛都看花了,到头来还是一个不良品

网友:
这次换显卡,我经历了快20次的植珠,2颗还废了一颗(植珠加热时起泡了)哎,

宁加焊我就加焊,不打死我我是一百万个不愿植珠啊,痛苦流涕中。。。。

更换桥后,显卡工作正常,外接VGA及自身屏工作一切正常。烤 ...
引用 网友A:

多加练习  我都是植好珠用风枪吹  手感很重要 吹的时候注意集中精力观察珠子的状态变化  你一定行

网友:
哈哈 大家好啊 我植株也是用针一棵棵的推上去  然后用风枪吹的

网友:
现在不是有那种卖 各种型号的钢网的么   还是小型的  很好用
  我以前也是用针一个一个的挑  很累   用那种通用的大的钢网  也比较费力

网友:
有钢网就很快,没有钢网的话,植完珠眼睛都冒星星

网友:
有置株台和钢网就会很简单了

网友:
一要细心,二要耐心,三要多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