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芝筆記本A200不開機,有待機電壓請教維修思路

楼主(2009-09-27):
大家好 我今天收到一個筆記本東芝的A200 故障是插上適配器不開機 先綠燈亮一下然後是黃燈一閃一閃不停 請高手們指點先謝了。

网友:
可以搜索一下论坛里相似的故障,
电源板空焊之类的

网友(2009-11-22):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但是没有想到解决办法,我把VIN 和B+直连 送客了

网友:
这种故障是转换的路上有短路吧

网友:
呵呵是 仁宝的点火回路上的问题,

网友:
楼主说的也就是我想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