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主板自动重启???

楼主(2009-09-27):
今收到硕敏mcp61主板一块,故障现象为家电后跑码(正常),显示器亮以后就重启动了,一直反复,
换过电源内存,还有南桥晶振。未果...
自动重启

网友:
看看硬盘是不是好的

网友:
换个I/O试试,很有可能是I/O不良

网友:
我认为是cpu或者内存供电问题,电容可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