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17CRT显示器一边暗一边亮~

楼主(2009-09-27):
手里一LG17CRT显示器开完机后屏从左向右越来越亮,是有种过渡的感觉,这是哪里的问题?请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
高压包坏了

网友:
显像管坏了?

网友:
我把这显示器的一套板子和尾板换到另一台显示器上去用,还是一样的效果,从左到右,逐渐变亮。

这说明不是显像管的事,问题还是在电路上~

网友:
行电路故障

网友:
查下高压包和行电路吧 可能7脚电路有问题 行场扫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