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焊GPU冷却后全部通过检测,第二天后故障依旧,请帮忙。

楼主(2009-09-27):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43056-2-1.html):先在温度300刻度,风力3时大面积加热显卡,使PCB均匀受热,大约2分钟左右;再把温度调到约375刻度,不停转动风筒(离GPU约3CM)开始加焊,在助焊剂烤干后再均匀加热3分钟左右。完了让显卡自然冷却。

借鉴高手们的加焊方法,我对一块msi mx440的显卡进行加焊,过程基本和上面一致。但我用的自配的松香水。我的用的8205,加焊大概5分钟后,试着用镊子轻推GPU,感觉有弹性,轻推后能复位。于是继续加焊2分钟,然后结束加焊。
  20分钟后,上机运行mats,全部通过。
  第二天上机再测试,故障依旧。另一块联想的mx440,用850A+按照以上方面操作,情况和msi一样。
  是助焊剂方面的问题导致不成功吗?还是其他原因,请教各位了^_^

网友:
这种现象可以说明GPU不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还是虚焊的问题。抽空重做BGA试试(刚在学习BGA中,水平不高,呵呵)

网友:
重新植珠试一下

网友:
拿掉  核心就可一目了然的  看到焊盘问题

由于年代久远 焊盘氧化严重。。

网友:
楼上的。是GPU拖焊了。加焊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