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1关机变重启

楼主(2009-09-27):
排除了操作系统和BIOS得设置问题,只能考虑主板了,其他的应用没问题,就是在XP系统下正常的点关机就是重启。该从那入手呢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把主板型号,南桥,io都标好,才能给你判断啊,从你的故障应该是开机电路,你可以先换一下电源,然后换io试试

网友:
如果是你在这个主板上插了诊断卡基本就是PCI唤醒被开启了啊在BIOS关闭就可以了

网友:
你这个问题,我在一台联想370的机上发现过,刚开始也是这样,点关机也是重启,搞了好久,以为也是主板的问题,
后来我在主机里面不知道搞了哪里,就可以关机了.

网友:
这个机器是清华同方家电下乡的机器Z5800,不敢拆机箱的,并且是刚买3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