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X400的测试结果请高手看看

楼主(2009-09-27):
显卡型号GX-G2M4LP/64M的现象花屏

这是一开始测得
Tested from 0 MB to 64 MB.
    LANE     E_BANK0 ERRORS
------------ ----------------
FBD[ 31:  0]          8745
FBD[ 63: 32]        10697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16  19  20  21  25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1  53  57  58  60  61
Read    Error Count: 4725
Write   Error Count: 110990
Unknown Error Count: 0

这是把U1 U2对调测得
Tested from 0 MB to 64 MB.
    LANE     E_BANK0 ERRORS
------------ ----------------
FBD[ 31:  0]      16946684
FBD[ 63: 32]       1024738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5  36  38  39  42  43  44  45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Read    Error Count: 4934
Write   Error Count: 17966488
Unknown Error Count: 0

这是把U6  U10对调测得

Tested from 0 MB to 64 MB.
    LANE     E_BANK0 ERRORS
------------ ----------------
FBD[ 31:  0]      16946853
FBD[ 63: 32]       1161119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24  32  35  36  38  39  42  43  44  45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Read    Error Count: 6343
Write   Error Count: 18101629
Unknown Error Count: 0

网友:
建议楼主将板卡拍下来,让别人知道你上面的U1,U2,U6,U10分别是怎么排列的

网友:
图片怎么发呀

网友:
不会发图片,就是我头像的这张卡,上边是U1 U2 右边是U6  U10,顺时针数是 U1  U2   U6   U10.

网友:
从你的图片和测试结果来看,你掉换了芯片后应该没有焊好。

网友:
这是显卡的正面

网友:
先测数据位,花屏的卡不是坏位就非得换显存的,得先测试!!!

除了U10看起来没问题,其它的好像都有错误,开机如何花上个图。。

网友:
哦 你这个图片有点怪哦 怎么还有奥尼呢呵呵  焊接的好像不好啊~!

网友:
把显存都拆下来重焊了一遍,这是测试结果
Tested from 0 MB to 64 MB.
    LANE     E_BANK0 ERRORS
------------ ----------------
FBD[ 31:  0]      25485821
FBD[ 63: 32]         33404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Read    Error Count: 161127
Write   Error Count: 25358098
Unknown Error Count: 0

网友:
看起来张显卡被楼主搞得不似显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