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捷ST380011A,不能开机

楼主(2009-09-27):
西捷80G并口,7200转,一次使用过程中,因电源插座插了一个洗衣机,然后电脑跳掉后,无法开机,换一块硬盘,可以正常使用电脑。坏硬盘挂到其它电脑上也无法开机。可能是硬盘电路板上有短路,一般可能是电路板上的
二极管
坏了,请问二极管在下面的图中是哪个?请高手指点一二。
电脑

网友:
你查查这两个元件看看

网友:
谢谢楼上的指点,回去测一下。这两个都是二极管吧?

网友:
棒槌
上电后
手感硬盘是否转动
无
测硬盘内12V5V是短线还是短路
如果正常
你就要考虑是不是小板上的通讯电路坏了
(你连二极管都认不得,那驱动解码更不用说了,建议你不要搞了)
进入DOS看是否可以找到硬盘
可以的话
格式化重新分区装系统就OK了

网友:
用数字万用表测量了一下,电阻档,2000档,大的那个元件,两头分别接正负极,都是1,表没有变化。小的那个正反量每次都不一样,读数在1200到1600之间。楼上的讲到进dos,主板都不能自检通过,跟DOS好好象完全没得关系。

网友:
图上两个红色圆圈是什么元件啊?

网友:
TVS管,就是过压和反接保护用的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