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加焊

楼主(2009-09-27):
现在的pci_e都是无铅的,温度到260度,30秒柱子刚融化,延长了一会,但是芯片糊了,珠子好了,请问各位大师们都有什么好点的技巧吗

网友:
温度高了

240就足够了

网友:
但是240度不熔化啊,是不是还要把时间给调的时间长一些,没办法,加焊完了之后花瓶更严重了,现在正在重新植球

网友:
215度就可以了啊那么高肯定容易坏啊

网友:
芯片不那么容易坏 260度吗事

网友:
到底多少度哦
请教这种芯片的极限温度

网友:
升温曲线可以调整一下

网友:
起来过250那肯定会挂了,是不是没加焊膏。?慢慢调温度测试。机器不同也有温差的。

网友:
我最怕做这个了
温度总是掌握不好

网友:
请问下楼主你加焊的是什么的芯片呀,英伟达的245摄氏度就可以了。

网友:
据说一般的BGA可耐400度,显卡的BGA可达450度,这是在没有加电的情况下啊.

网友:
总时长用了多少S?
你的焊台两温的?

260度是风枪内的温度还是BGA上的温度?

网友:
回十楼  是nvidia的芯片,回十二楼是上面风筒的温度,用外接的热偶试了,温度差不多,三温区的,加焊膏了,用的是那种免清洗的猪油焊膏

网友:
温度曲线没有设置好~你要明白无铅的熔点是217度,而真正的焊接温度需要对各品牌卡和芯片的没而设置的

网友:
温曲设定不当!
显卡容易爆比主板上的BGA!!!

网友:
熔点温度不能时间太长

网友:
想问问大家,用锡炉可以烤显卡吗?

网友:
开玩笑,,,无铅的下面250哪里够啊,,,我经常都是285的,如果是座子都上300多

网友:
回十楼  是nvidia的芯片,回十二楼是上面风筒的温度,用外接的热偶试了,温度差不多,三温区的,加焊膏了,用的是那种免清洗的猪油焊膏
引用 网友A:

再仔细看了,我的妈啊,是上面250°啊,我还以为你说下面,,,上面是高了点哦。

网友:
这个一般到230就能焊好的,楼主可能是焊膏不行或者是没有加到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