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 FAN error 马上就掉电

楼主(2009-09-27):
开机能显示 就是风扇报错 FAN ERROR 这个单词 之后马上就掉电了。.
  我打开机器 风扇不是有3条线吗  我量那红色的线 有电压  其他2个脚就没有了...是不是那个控制脚应该也要有电压 才正常啊?
  我听他们说  这是2个问题  报错 与掉电 没关系的是吗?
  希望高手给个方案 .谢谢...

网友:
把风扇拆出来, 清理加油润滑就可以了.

网友:
先换个风扇试试吧

网友:
先换个风扇试试

网友:
条件允许就先换个风扇试试,换后不行就是风扇控制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FAN ERROR        这是什么意思  ?我是新手   还没听说过

网友:
FAN ERROR 风扇报错,换风扇就好

网友:
风扇问题,加油和换,自己选、、

网友:
IBM 笔记本FAN ERROR都会掉电的.

网友:
那是风扇问题  为什么他控制电路 上没电压呢? 只有一个供电电压啊。。。

网友:
那个第3脚的脉冲电压只有在风扇转动时才输出。

网友:
谢谢。楼上的答案。那在想问问。。是所有的 温控风扇 都是要转动  控制角才有电压吗? 之前在转动的瞬间我没量 郁闷。。客户拿走了。。

网友:
风扇报错。按ESC可以跳过。不及时按会自动关机 IBM是比较恶心一点

网友:
谢谢。楼上的答案。那在想问问。。是所有的 温控风扇 都是要转动  控制角才有电压吗? 之前在转动的瞬间我没量 郁闷。。客户拿走了。。
引用 网友A:

风扇除了供电和接地外的另外一个脚是反馈信号。 在电机转动时有脉冲反馈 和 高电位反馈两种。

关于反馈信号, 可参照Sunon 文件 http://www.sunon.com.tw/products/pdf/maglev.pdf , 第6页。

网友:
哦碰见过 换风扇就不提示了

网友:
风扇坏了换个风扇就好了

网友:
换个风扇应该能好/IBM就是这样的.风扇报错要掉电.

网友:
谢谢楼上的好心人们!在此学习拉! 谢谢,,,,

网友:
谢谢大家的交流,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