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郁闷中

楼主(2009-09-27):
各位兄弟朋友们好,谢谢大家来看看小弟的问题。首先申明我不是专业修盘的。
所以在各位专业高手看来我的问题也许只是小儿科,望各位高手帮我支支招,谢谢了。
问题是这样的:
一块希捷80G硬盘,系统正常使用的情况下关机,然后再开机,机子蓝屏进不了系统。
用MHDD测硬盘无任何坏道,重做系统,文件可复制进出,但安装时还是蓝屏。用PQ DISKGEN
查硬盘有提示错误。一气之下用一键把硬盘分为四个区。好了,可以装系统了,现在还在用呢,
但十分超级郁闷的是我的硬盘变成了40G 不到每个区都只有7。89G BIOS里可认到硬盘型号ST380XXX容量为33。8G
郁闷啊!

网友:
你是不是还有空间没有分哦. 检测哈.

网友:
是的啊,昨天晚上没看到,刚刚听了你的话右点我的电脑选管理再先磁盘管理真的还有44G 多没分,但为什么BIOS里面都显示硬盘容量只有33。8G 呢

网友:
你用lformat试试。有一次,客户的八十G硬盘只认到470兆。用这个软件格好了。格后,要重启。

网友:
谢谢啊,问题解决了,我又重新分四个区做系统还是蓝屏,一蓝屏BIOS里又只能认33。8G。后来把硬盘的跳线换了一下解决问题了,原来没动也用得好好的。真是郁闷。谢谢各位大大了。

网友:
错跳到33G CLIP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