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刷BIOS 问题

楼主(2009-09-27):
各位兄弟朋友大家好?本人请教一个低级问题。
我一块ASUS P4PE2-X主板,BIOS芯片是SST49LF003A,想用编程器刷BIOS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我怕刷了以后点不亮,听说华硕的板用编程器刷就不亮了有这么架事吗。我的编程器为PCB5。0E 的。
还有为什么华硕网站下的BIOS文件为什么是001文件还有的是AMI文件,编程器都认不了呢?

网友:
编程器都可以认的,选择BIOS文件的时候选择所有文件就可以了,华硕板用编程器刷BIOS完全没有问题,有问题也是刷错了BIOS文件,如果你的华硕主板可以点亮的话可以用AsusUpdate工具升级,比较安全,我的华硕主板就用AsusUpdate升级,很方便还不用卸BIOS块

网友:
3M的bios不好刷,要改首地址。

网友:
谢谢zayh2008兄弟了, 板修不好 的兄弟 3M的bios不好刷,要改首地址。是什么意思?

网友:
如果怕麻烦,用软件升级Bios最好不要刷最新版本,不然很容易黑屏。

网友:
谢谢各位了,搞定了。我因怕不成功,手上又没有3M的BIOS芯片。用了一块4M的芯片代替刷了3M的BIOS文件。装上去点不亮。后来查了资料,说要在前面加1M的空字节。很麻烦,再查资料,哈哈很简单,编程前在软件中把HEX值由原来的0改变为020000再编程就可以了,现在装上BIOS在用这块板,很爽!

网友:
你需要把现在的.001扩展名改成BIOS机器改成.ROM或者是.BIN文件才可以。像P4PE2-X的这个BIOS改成.ROM就肯定可以读的到了。

网友(2010-01-05):
论坛上有相关的主题,按其操作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