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phot r270

楼主(2009-09-27):
昨天接修一个打印机,这个打印机是这样的:用户改了供墨,但漏墨很厉害,可以说打印机里没有一处没有墨了。
现在的情况是:墨盒灯和删除灯一开机就一起不断闪,里面一个电机传一下就停,除此没有任何反映,我个人分析是漏墨过多导致电路短路。但这机子除了电源外,其它电路都是面板顶部,并且没有进墨的痕迹,电源也有壳,也没有进墨。
之后我拆机做了全面清洗。把所有有墨的地方都清洗干净。但情况依旧,还是墨盒灯和删除灯一开机就一起不断闪。
我在电脑上装了此机的驱动,能发现硬件,我执行打印时就提示下图。到现在我没有思路了。小弟对修打印机没有什么经验。请明师指出思路帮小弟把这个问题解决。谢谢!

网友:
该清零了吧

网友:
楼主,你应该换个墨盒试试··,但是看提示好像不是墨盒问题,好像打印机没连接到啊···

网友:
用的连供吧!建议换墨盒试试!

网友:
是六色的,一个不行都不行了吗?

网友:
换墨盒试试

网友:
楼主清零下试试!要是还不行的话,这个应该可以刷下芯片,市场上应该有这个机器的芯片。
楼主你考虑下。

网友:
先做个清零  不行换墨盒不用连供 试

网友:
请问,这个机子怎么清零,小弟对打印机不太会修。

网友:
先清零吧,这机器卖了几台了,有碰到过这问题,如果清零不好,那就把墨盒拿掉,看看喷墨头的线路板是不是漏进去墨水了,如果是漏墨水了,恭喜你,喷头没有用了,直接换打印机。

网友:
顺便说一下,清零程序百度搜索一下看看,能找到的。

网友:
看现象是感应器的问题。清洁感应器就行了。

还有一招不知合不合用,缺墨键和电源键一起按,看行不。我的就是这样试了就可以。

网友:
谢谢各位,这机子,正在维修中。

网友:
--------------------   清洗光栅

网友:
在墨盒架上下面面向纸方向有一个传感器,如果漏墨多,一般这里会积墨短路。你请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