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泰克sl-75frn2-l 不跑码!

楼主(2009-09-27):
一块硕太克SL-75FRN2-L 不跑码 测CPU的工作为1.69V   时钟为0.8    复位为1.27
  我觉得有点不正常    跑线路没有找到复位是和那个元件相连的   是不是直接进北桥了

网友:
不跑码就是CPU不工作呗,影响cpu不工作的原因太多了,你先把全板电压全量一下看看吧。

网友:
按不过cpu查全板的三大工作条件供电,时钟,复位,cpu复位一般都是由NB发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