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鼎科M2621V1.51B板上B170PW03 V.4的的屏参,提前谢过

楼主(2009-09-27):
鼎科M2621V1.51B板上“B170PW03V.4”的的屏参,找到B170PW01-1440X900-6bit.txt的屏参,刷入后有噪点跳动,分辨率是写入进去了,不知道该改哪里?附件是“B170PW01的屏参”和“B170PW03 V.4的datasheet”,谢谢大家啦!
以下是B170PW01的屏参:
appstest 123         0x55
delay 50
appstest 123         255
delay 50
appstest 123          1
delay 50
appstest 123          0
delay 50
appstest 123          6
delay 50
appstest 124          1440
delay 50
appstest 124          900
delay 50
appstest 123          87
delay 50
appstest 123          45
delay 50
appstest 124          1720
delay 50
appstest 124          10
delay 50
appstest 124          56
delay 50
appstest 124          46
delay 50
appstest 124           102
delay 50
appstest 124          1542
delay 50
appstest 124          1200
delay 50
appstest 124          950
delay 50
appstest 124          925
delay 50
appstest 123          2
delay 50
appstest 123          5
delay 50
appstest 123           25
delay 50
appstest 123          30
delay 50
appstest 124          930
delay 50
appstest 123          1
delay 50
appstest 123          1
delay 50
appstest 123          1
delay 50
appstest 123          0
delay 50
appstest 123          0x77
delay 50
appstest 124          0x5522
delay 50
appstest 123          0
delay 50
appstest 123          0
delay 50
appstest 123          1
delay 50
appstest 123          0
delay 50
appstest 123          3
delay 50
appstest 124          0x9944
delay 50
appstest 124          0x9944
delay 50
appstest 123         0
delay 50
appstest 123         45
delay 50

网友:
加一份带注解的B170PW01屏参:
appstest 123         0x55                //software version  dont change it//软件版本请不要修改
delay 50
appstest 123         255                //B_PanelIndexInNVRam//面板输入存储器索引
delay 50
appstest 123          1                //LVDS_PANEL//LVDS面板
delay 50
appstest 123          0                //PanelTwoPixelPerClk//面板两像素平均时钟
delay 50
appstest 123          6                //PanelDepth//面板深度
delay 50
appstest 124          1440            //PanelWidth//宽度
delay 50
appstest 124          900                //PanelHeight//高度
delay 50
appstest 123          87                //PanelMaxVFreq//最大场频
delay 50
appstest 123          45                //PanelMinVFreq//最小场频
delay 50
appstest 124          1720             //PanelMinHTotal//最小的HTotal值
delay 50
appstest 124          10                //PanelMinHSyncFrontPorch//面板最小同步前沿
delay 50
appstest 124          56                //PanelMinHSyncWidth//最小H同步宽度
delay 50
appstest 124          46                //PanelMinHSyncBackPorch//面板最小同步后沿
delay 50
appstest 124    102                //PanelHActiveStart//H有效开始点
delay 50
appstest 124          1542            //PanelHActiveEnd//H有效结束点
delay 50
appstest 124          1200            //PanelMaxVTotal//面板V最大总数
delay 50
appstest 124          950             //PanelTypVTotal//面板V典型总数
delay 50
appstest 124          925             //PanelMinVTotal//面板V最小总数
delay 50
appstest 123          2               //PanelMinVSyncFrontPorch//V最小同步前沿
delay 50
appstest 123          5               //PanelMinVSyncWidth//V最小同步宽度
delay 50
appstest 123    25              //PanelMinVSyncBackPorch//V最小同步后面
delay 50
appstest 123          30              //PanelVActiveStart//V有效开始点
delay 50
appstest 124          930             //PanelVActiveEnd//V有效结束点
delay 50
appstest 123          1                //Panel_Invert_DVS//DVS转化
delay 50
appstest 123          1                //Panel_Invert_DHS//DHS转化
delay 50
appstest 123          1                //Panel_Invert_DCLK//DCLK转化
delay 50
appstest 123          0                //Panel_Invert_DEN//DEN转化
delay 50
appstest 123          0x77                //PanelPadDrive0//驱动0
delay 50
appstest 124          0x5522                //PanelPadDrive1//驱动1
delay 50
appstest 123          0                //PanelSpreadSpectrumCtrl//面板分隔频谱功能
delay 50
appstest 123          0                //Panel_Spread_Spect_En//
delay 50
appstest 123          1                //Panel_LVDS_BusType//面板LVDs总线类型
delay 50
appstest 123          0               //Panel_LVDSBus_EvenOddSwap//面板LVD奇偶转换
delay 50
appstest 123          3                //PanelDClkDelay//Data clock的延迟
delay 50
appstest 124          0x9944                //PowerUpPanelTiming//上电需时间
delay 50
appstest 124          0x9944                 //PowerDownPanelTiming//面板断电时间
delay 50
appstest 123         0                //Panel_RB_SWAP//
delay 50
appstest 123         45              //INIT DCLK MHZ//
delay 50

网友:
B170PW03 V.4

B170PW03 V.4.pdf

524.46 KB, 阅读权限: 50, 下载次数: 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版主,你发的资料我这里有,现在就是不知道该改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