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8f装XP掉电装98就OK....郁闷

楼主(2009-09-27):
A8F装XP系统掉电,GHOST,原始的装多不行,但是装98就好的很,郁闷的呢,换过硬盘。把机器外设多拆了,还是一样掉电。不知道怎么下手,遇到过的朋友,给点意见

网友:
扫一下内存。看有没有坏的。

网友:
xp系统  做不进的 机器,首先考虑下,BIOS设置看看噢,设置没问题的话,再去逐一的 换 者着试的,就这个办法  硬盘,内存,系统盘,等等 不行就得考虑主板 了

网友:
肯定不事设置问题,

网友:
你先把98系统完全装完,然后测试机器的各样功能看有没有正常,例如声卡.网卡等.我试过一台声卡坏引起和你故障一样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