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分不了区

楼主(2009-09-27):
笔记本分不了区,拿到笔记本店里在BIOS里弄下就OK了  谁知道怎么弄的

网友:
是该硬盘接口类型那项....好像要改成ATA类型的

网友:
硬盘有隐含分区

网友:
我也没看清楚 就看他在BIOS里弄几下就OK了

网友:
继续关注,等待高手回答。

网友:
看来楼主的机器是SATA的硬盘,在BIOS里把SATA支持改成IDE支持就可以了,有的是把SATA支持的那项关闭就行了

网友:
楼上的对头

网友:
应当是有隐藏分区。。。。要把这分区删除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