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掉了一块,这块板怎么处理?有好的办法吗?

楼主(2009-09-27):
一块技嘉的845,内存供电部分的场管、电阻排、二极管严重烧毁,而且PCB有裂痕。后来在拆掉损坏的元件中,这一部分的pcb板连元件一起脱掉了。
元件应怎么连接起来了呢?有这方面的经验请说说,谢谢!下面是烧掉的元件实拍:

网友:
用线连起来就行了。

网友:
这样也可以连吗,报废吧

网友:
飞线!

貌似 也有难度!

网友:
兄弟 啊  ,直接报废了 ,845的 啊 ,天 啊 。有维修的 价值吗??

网友:
现在这一部分我以前也弄过把掉的那块拿下来放在板子上面,然后把损坏的元件先换上后先试试如果不能正常跑码再看看哪里走线是不是断开了,用线连起来。也只能这样了。

网友:
板一般坏成这样就报废吧,处理不好的

网友:
找块相同的看看啊

网友:
飞电压过去吧。

网友:
烧的好牛B~这个应该是内存管--报废吧~或者你搞的好就自己用

网友:
那主板怕是内存插反了烧的吧,好像是不能修了,怕修不好了哟!

网友:
找一相同的扳子;;飞线过去;;应该还是可以的```

网友:
补上还能好吗,内层也烧了吧,这样板只能报废

网友:
地下用502粘上云母片,MOS放上面,飞线
你的还好,还有G和S极可以固定

网友:
技嘉的845板爱烧那里,已经扔掉3片,還有一片清理后換了個二極管就可以了,不過在二極管周圍打上了307膠

网友:
我用热熔胶试试看看能不能粘住

网友:
可能直接用来做料板了,还修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我修的显卡,当时的情况和你差不多

网友:
有相同的板可以试着飞线修,没有的话就没多大希望了,费时很久,这板还是算了

网友:
报废吧,自己想练习焊工可以试着飞线,要不没有维修的价值了啊

网友:
难度很高,不过不要灰心,飞几条线试试!

网友:
这种问题月饼秒杀

网友:
兄弟别整了,放它一把,留个轻松!

网友:
小胡班长您这个问题的确是麻烦,如果PCB中间有过孔就不好办啊!

网友:
几十块的东西还是劝楼主还是不要省了·

网友:
不要修了,没有太多的价值了!

网友:
做个小地板要不然散热不好  把他固定上去  在焊上去

网友:
用来做料板吧!呵呵!

网友:
飞线 飞线 飞线

网友:
技嘉845的主板好坏这里,你只能飞线试试了

网友:
连起来就行。做好绝缘。和固定好零件

网友:
烧到连线都看不到..又是845板..没有修的价值了..拿来做板料吧

网友:
我有一块板是CPU的上下管烧掉了 最后没法    你先看下面的线有断  要是断的话  只有报废

网友:
关键是买一块这种板子才几十块钱,修好后又能保多久?一个月还能坚持,长了就悬了

网友:
865搞的话就还可以,845的话我劝你别搞了,没有价值

网友:
咋烧成这样呢?主板大概也要挂了

网友:
修好机率估计很小呀。。

网友:
还是拆配件用算了,845的没有维修价值,当配件更值钱。

网友:
里面的电路也烧断了吧。。。。。报废吧,,就是飞好线,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
还是报废算了,叫客户直接换块板子吧,845这种老板子很便宜的。
如果楼主闲着无聊的话,可以飞线试试,修好了倒是可以满足不少成就感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