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1000不亮机

楼主(2009-09-27):
手上有个DV1000的机器,开机电流上到0。6A左右,不亮诊断卡跑到A0就不动了,用阻值卡测内存上的电压都正常,数据地址线也正常,就是时钟信号的4个测试点,只有一个测试点有电压,是1。7V的,别的3个都没有,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换了一个内寸槽测,别的都一样,就是时钟的测试点有两个没有,有两个都是1。1V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内存槽和北桥都焊过了

网友:
换NB试试,06还没检内存吧,如果是内存槽电流要到1A左右去。

网友:
刚才换了内存槽居然能跑过去了,能点亮但是新问题又来了,亮是亮了,就是没有字,但不是白屏,一直这样,没有开机LOGO,一直停在这里,加焊了南桥还是这样,按下大小写切换键灯就亮,不过机器外接不亮

网友:
我测了屏线,都是好的,各信号也都有,供电和接地都正常

网友:
北桥或者显卡有问题!再就是你的槽子的额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