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12V偏高(空载达到12.89V),该如何调整?

楼主(2009-09-27):
一个2STAR的400W电源,使用AT2005B芯片,12V空载达到12.89V,高了这么多,估计很危险吧?也不敢接主板。请大侠指点该如何调整?
芯片

网友:
空载本好像来就高!拿个好的电源试试!

网友:
这应该属于正常范围的。

网友:
+3.3伏、+5伏、-5伏、-12伏偏高吗,如都偏高,电源有问题。

网友:
12变成12.89 没什么事吧

网友:
天高云飞
都偏高,而且有时候风扇转一下就停,没法启动时,有轻微的啸叫声。

网友:
没问题的,放心用吧

网友:
我的电源3.3V变成2.2V了,上主板就是00

网友:
有问题,不该这么高,查查再说吧

网友:
没问题的,放心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