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下开机键,用万用表点下晶振才开机,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2009-09-27):
测得南桥晶振一端2。2V,一端0。8V,按下机键后CPU没工作,用红表笔测2。2V时才开机,是晶振坏了吗,型号是C2KC57CS,换了32。768,还是不行,还是南桥坏了呢???

网友:
怪 , 看 看 谐振电容和旁边的小电感

网友:
用红表笔点2。2V的一端才会开机,是不是南桥要做一下

网友:
从表面现象看应该是晶振有问题,查下偕振电容是否有问题?还有就是换晶振一定要尽量换一样型号的。。。

网友:
先把你那两个谐振电容换点.

网友:
先换电容!应该不是桥的问题

网友:
还是换个南桥吧,要不你先换个谐振电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