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820NUL插上硬盘开机不亮,不插硬盘正常开机

楼主(2009-09-27):
富士通820NUL插上硬盘开机不亮,不插硬盘正常开机。已经加焊过南桥、硬盘接口,换过CPU、硬盘、内存测试都没用。硬盘5V供电正常!硬盘已一脚南桥3V信号电压正常。郁闷。。。。。。。。。。。。。。。。。。。。。。

网友:
问题是你还没有换硬盘接口!

网友:
换个南桥试下呀!

网友:
同意楼上的,换换南桥看看。

网友:
南桥坏的,可能性大此,什么接口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