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联想故障

楼主(2009-09-27):
高压供电故障,我从公共点飞线给高压,但是问题就是用电池可以正常开机显示,只要把适配器插入就不能开机,19V被拉低到13V,不接高压板,则电压正常,可以开机,屏暗。那种情况会造成接高压后,适配器电压会被拉低呢?但是好像电池就不会。急救一下!!

网友:
高压板上的供电部分短路了   造成的

网友:
但是用电池就没有这种现象,开机正常,如果高压部分短路,我想电池也会不能开机,但是有确实是把高压的那几根线插在板子上后,适配器出来的电就会被拉低到13V。

网友:
查下往高压部份的升压电路吧!

网友:
谢谢你们,问题找到了,是保护隔离电路上有个供电管性能不良了,更换就OK,输入18V,输出就13V,但是是在接负载后才有这种现象。

网友:
恭喜!修好了补什么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