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80G硬盘无法装系统

楼主(2009-09-27):
有一个日立80G硬盘,能认到,MHDD扫描,没有一个坏道,但是分区怎么也分不了,用DISKGEN,PM,PQ,DM都不行不过用GHOST能把系统装进去,不过重启后,启动不了又没了,在PM里只能认到7。4G的容量,别的软件都是80G的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硬盘肯定是有问题的

网友:
好像在那个固件是问题

网友:
试试用ghost瞬间分区.或许你会感谢我的.呵呵

网友:
有一个日立80G硬盘,能认到,MHDD扫描,没有一个坏道,但是分区怎么也分不了,用DISKGEN,PM,PQ,DM都不行不过用GHOST能把系统装进去,不过重启后,启动不了又没了,在PM里只能认到7。4G的容量,别的软件都是80G的
...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这个问题.请给我发个短消息哈.哈

网友:
最后用低格解决了, 正在测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