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朋友们帮帮我修改一个小影霸9550的BIOS 谢谢

楼主(2009-09-27):
我有一块小影霸9550 绿板 B区坏了的  求朋友帮我修改下BIOS  变成64M 64B 谢谢  原BIOS 我传上来了。。

小影霸 128M 128B 8P R9550.rar

网友:
64M 64bit的我没有成功过,修过两片了,刷好后都是画屏,本来是B区一位出错,刷完64bit,R3测试A区全部报错,后来都是将显存换成128M的,刷128M/64bit的解决的。不过R3的7选项还是全部报错,但是不画屏,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帮我改成128M 64B 的也可以  谢谢  急

网友:
客户拿走了  不用帮我修改了。。谢谢     叫他换了张32M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