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NF4X不上电

楼主(2009-09-27):
七彩虹C.NF4X不上电,IO是83627HG,
查开机针一个是5V,一个是0V,没电压的那根通过一个电阻直通IO.
PS-ON通IO,把83627HG换了,32K晶振换了,没有效果.3.3VSB也正常.
查了IO的67/68脚在触发瞬间没有电压跳变

最近都修不好主板,很烦啊...谢谢各位

网友:
怎么,尽量在确定I/O损坏的情况下才换,以免越修越烂,另外注意待机条件是否已经满足。

网友:
回楼上的:
如果IO没有3。3VSB会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