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硬盘电路板上的两个元件是什么东西

楼主(2009-09-27):
如题,红色圆圈里的东西。

网友:
我去查了下我的硬盘,因为光线太暗,居然看不出是电容还是二极管(菜鸟现形了),我又没万用表(今天万用表恰好在工地上),估计你说的两个元件是好的,因为如果坏了的话,不会导致连机都开不了,你量一下电源5V输入口和GND之间的电阻,看看是多少

网友:
二极管。作保护用。

网友(2009-12-17):
应该是二级管  它击穿到地真就可以引起不开机的  因为12V短路啦 所以机器开不了啦 我是菜鸟不敢胡说  他击穿短路倒地这 故障 经常遇到的

网友:
应该是稳压二极管巴

网友:
会不会是电容啊

网友:
有可能是稳压二极管

网友:
二极管。作保护用得

网友:
ft332 的是稳压二极管,res的好像是电容

网友:
就是二极管

网友:
稳压二极管,一个是5V稳压,一个是12V稳压,烧了会造成5V或12V对地,通电后电源会直接保护。

网友:
个人感觉是3端稳压管

网友(2010-01-16):
是稳压二极管

网友:
穩壓二級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