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整流桥式堆的代换

楼主(2009-09-27):
因为是新手;;对这个代换还不是很了解;;
                                 今天接到一台CRT ;电源部分的整流桥式堆烧暴了;看不出型号;;想问下师傅们;;这样的话;;随便找一个大小一样的桥换可以吗?还是要原型号?  求救;;谢谢``

网友:
电源桥堆要求不高,可以代换

网友:
3安600伏以上桥堆代换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只要是大小差不多;;就可以吗?

网友:
可以以大换小,但不可以小换大

网友:
要求不是太严格:1空间能够装的下。2有足够的耐压,3有充裕的电流余量。

网友:
桥堆代换要求不高的 如果有CRT的废板 拆下的能装的上的就可以用的

网友:
一般显示器上用的为2A 你实在不知道,就到电子城买的时候,告诉别人,一般卖的地方有知道代换的,慢慢你就能知道得更多的知识了。学问学问嘛,一半学,一半问!

网友:
回复 网友B:

嘿嘿;;谢谢大家;;学问学问  就是一般学一般问的···

网友:
桥堆坏的话 不要急于换 先查一下后面的大电解 跟开关管吧 很有可能是后边的元件损坏而导致烧坏桥堆的
我没修过显示器 不过修电源的时候常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因为是新手;;对这个代换还不是很了解;;
                                 今天接到一台CRT ;电源部分的整流桥式堆烧暴了;看不出型号;;想问下师傅们;;这样的话;;随便找一个大小一样的桥换可以吗?还是要 ...
引用 网友C:

实在不行用分立件代换。四个二极管搞定,但要查明损坏原因

网友:
这个要求不高的,不行的话搞个3A600以上的二管搞个桥式整流不就行了

网友:
电流3A 耐压500V以上就OK

网友:
用电磁炉的全桥绝对可以代换,但是要注意后级有无短路 单独坏桥堆的很少见哦!!!!!

网友:
楼上的各位朋友,我想问一下,是不是所有的桥堆所用的二极管的型号都是一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