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Latitude cpi series 解密

楼主(2009-09-27):
接到台DELL关Latitude cpi series  要解密,在DELL下载回来的BIOS文件不可用,怎么BIOS文件只有9.28KB,请问下各位这是怎么回事?麻烦楼主看下,是不是BIOS文件要分离还是~~~,有这款机BIOS的朋友麻烦上传一个,谢谢!

网友:
说明下,这就是我下载回来到BIOS

网友:
你把具体下载的页面URL贴出来,我重新下载看看,能不能分离出BIN的bios,总感觉你下载的不对路。

网友:
4.65K,文件大小明显不对

网友:
接到台DELL关Latitude cpi series  要解密,在DELL下载回来的BIOS文件不可用,怎么BIOS文件只有9.28KB,请问下各位这是怎么回事?麻烦楼主看下,是不是BIOS文件要分离还是~~~,有这款机BIOS的朋友麻烦上传一个,谢谢!
引用 网友A:

发完帖子怎么没有信了,这么多热心的同行在等你的地址呢?

希望你看见回复的帖子,能回答到底有没有修好?

网友:
不好意思,这段时间忙,我找到BIOS了,但是刷了BIOS还是不行,请问下是不是板上有码片呀,

网友:
没有修放在店里几天了,修其它本本了,不好意思各位。

网友:
不好意思,这段时间忙,我找到BIOS了,但是刷了BIOS还是不行,请问下是不是板上有码片呀,
引用 网友A:

1:找到BIOS ,也不知道发上来共享给大家?

2:有没与密码芯片,板子在你手,你仔细找找93或者24?

3:我今天见到一个华硕双核的机器,就没有密码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