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到屏的定义

楼主(2009-09-27):
日立pc8nv7笔记本,屏线没有了。我想接线搞定有没有可能?
屏好像是单6的14.1
主板接口的电压分别是
一排>>
1:2.8V
2:0.16V
3:2.6V
4:0.16V
5:1.73V
6:0.9V
7:1.04V
8:1.57V
9--14:0V
15_17:3.3V
另一排>>
全部接地
这些电压分别到屏的什么地方?

网友:
图来了,麻烦老大些讲解下

网友:
天天净整这些没用的

你换屏的话这个一样的屏不就完了
点屏的话找一下屏的接口定义不就完了
搞的那么麻烦

多累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广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是屏线没有了,屏的定义我知道。我现在要知道板子的定义

网友:
请问一L版主发的是什么。  自己接线有点费劲吧。别把主供电搞错咯

网友:
8# 透明。

维修嘛,可以尝试弄一下
主要是心理难过啊,就这么几根线要100来块票子,你说划算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