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5寸液晶白屏的维修思路

楼主(2009-09-27):
杂牌15寸液晶,通电白屏且有一条条的黑线,大概3秒后,黑屏,像没有通电的样子。
测高压条上的一组(2个)三极管C3074,电压为0。
高压条上的另一三极管BC34S,电压也为0。
但测高压条上的8脚管却有3V-12V的电压。
请兄弟们指点下维修思路。

网友:
请定是屏坏还是控制板坏再说?????????????
先点亮高压条
高压条二组电压就可工作(v12电源电压v4~v4.5控制电压)

网友:
怎样才能点亮高压条?我说的现象是不是表明高压条坏了?

网友:
高压条坏了,通电一会黑屏通常是灯管或高压板,你用好的高压板测过灯管没
   有一条条黑线确定下是不是屏也有问题,那样就不用修了

网友:
今日闲着,又把15寸屏的灯管拆出来。通电后,灯管马上亮起,大概3秒后,熄灭。
按开关按钮没反应。把电源切断,再通电,灯管又亮3秒即灭。
请问此现象,是高压条、驱动板、灯管三者哪个有问题。
本人认为是高压条有问题,因为有两组三极管没有电压。
望指教。

网友:
高压板应有的条件你可能没接好

而不是它有问题

网友:
先随便找个高压板代换测试下,就几根线很好代换的,电源、地、控制、ADJ暂时可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