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B0怎么修啊

楼主(2009-09-27):
我有一块主板上用诊断卡跑B0这个要怎么修啊(电压,野外,复位都正常)求助各位大侠了

网友:
先刷BIOS,再查内存供电,时钟,再不行换I/O,查CPU座有没有问题。

网友:
北桥或者CPU座虚焊

网友:
按一下显卡,我的思路和你们不一样的哦~

但一般我遇到D0都是这样处理好的~

网友:
我那一次遇见过一例B0的   那个是不过内存

跟换RT9173之后正常

网友:
清理好内存槽

网友:
楼主,解决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