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zg5开机不亮

楼主(2009-09-27):
acer zg5开机不亮  cpu  北桥  南桥都加焊过  电流0.43 到0.53不停的跳,板载内存卸掉后电流0.41不动  是不是板载颗粒坏了  还是BIOs有问题?
希望修过这个机器的朋友指点一下

网友:
BIOS有问题.从新写一下

网友:
先换内存再看看内存供电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