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奇美A170E1 奇怪故障CMV CT-730D

楼主(2009-09-27):
今天修一显示屏開机一闪白光後黑屏,打開後加焊度電压沒有不妥,用熱風鎗吹熱驅動板可正常显示,
關電源後,溫度冷卻後就再開机一闪白光後黑屏,請高手指点。
黑屏

网友:
既然吹热后能显示,就看看驱动板的晶振电容之类的,不行直接改通用驱动板就是了

网友:
首先你要确定是高压板故障还是驱动板故障!
开机一闪白光! 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 其实开机一闪后黑屏,你要仔细看,会发现屏上是有图像的 很暗,这中是典型的高压板故障,高压部分由于故障保护了,所以才会一闪的,有的是推动管坏了比如(c5707),有的是升压变压器内部部分短路所致,我修高压板首先查出高压板上震荡IC的型号,查他的工作条件,比如开机电压,ic自己供电,输出等,在查外围推动管,如果都没问题,只有换通用高压板,或者上来就换通用高压板,比如三星系列的显示器,有电源板坏的,有供电电容爆浆的,再有就是高压板故障的,排除供电和电容爆浆问题后,直接换通用高压板,省事,省时,一劳永逸,还可以给客户报修半年,多留B。
如果是驱动板有问题,故障现象就不是一闪黑屏了,比如白屏,花屏等。 还有就是明基一类的液晶比较该的地方是电压不够,通用高压板一般是12v的 但是明基的显示器高压板供电电流不够会导致开机灯管不停闪动。这种情况要把电源板也换掉。

网友:
謝謝楼上兩位的快速賜教,在此謝過!此板是電源和高压混合設計,吹熱後可重複多次显示,
溫度冷卻後就再開机一闪白光後黑屏,沒有很暗的图像。

网友:
吹熱驅動板上的芯片MST8136B可正常显示,請高手指点

网友:
换板,我有板!!全新的

网友:
吹熱驅動板上的芯片MST8136B可正常显示,請高手指点
=======
你先"補銲" MST8136B 吧!

网友:
先把" MST8136B 换掉试一下

网友:
6楼周先生,我有需要,請上載給我看看,板号及廠名, 謝謝!!

网友(2010-01-03):
已解決-求助一奇美A170E1 奇怪故障CMV CT-730D 謝謝各位
解決了,等到今天才買回來的MST8136B-LF-C,更換了可正常显示,此為I/O芯片,
請賜教是否新的型號同溫度有關? 謝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