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针有3。37V电压可正常

楼主(2009-09-27):
有一联想品牌机的主板,型号是C51G-M2   ,939接口的,开机针只有3。37V电压,不开机IO也换了,顺这个开机针一脚跑线路到IO边上的一个小芝麻管的第一脚,小芝麻管的中间脚能过一个电阻走到IO的61脚,查PDF此脚是3VSB,接上电源这个脚没有电压输出,不知可正常还是解发后有此3VSB,小芝麻管的第三脚接地的,此管是好的,请各位朋友给个维修思路,谢谢了

网友:
开机键3.3V正常,看一下南桥和I/O发不发烫?有可能南桥有问题,晶振是不是好的?

网友:
这个问题复杂啊,测一下,usb有没有对地短路啊

网友:
查紫5到POW on

网友:
我今天修了一块这样的,有复位不亮,直接加焊北桥后OK。

AMD的板子一般不通过IO开机。

网友:
待机电压正常就强行加电看看咯,再检查南桥是不是好的吧

网友:
开机键连61PIN的连一个电阻测电阻的另一端接地,跑另外针的线路

网友:
跑开机电路ATX14

网友:
前几天修过一块哦,换了IO好了

网友:
这块主板应该是南桥坏了,USB对地有3个是3了

网友:
些板换IO后不开机,说明是桥问题,因为IO是由桥来控制的,USB三个对地,100%桥坏了

网友:
从5vsb查起

网友:
3VSB待机是一接电就有的,不然怎么触发。

网友:
据分析,直接把南桥换了,再试!

网友:
加焊一下看看!!

网友:
先把IO的待机电压修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