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关于换电源一体板的问题

楼主(2009-09-27):
各位老师好!我想问下是不是所有的电源一体板都通用呢?如果不通用在哪里有区别?该时板应该注意什么?

网友:
1、灯管接口数目或者宽窄上可能有不同;2、电源板输出的电压及组数可能不同;3、功率可能不同;4、一体板的尺寸及AV220V接口位置可能不同。
  一般来说可以视情况做些改动就可以代用了

网友:
谢谢楼上的老师。
想在请教一个问题,板子接口有个 N/F 和 DIM接口分别是接什么的?

网友:
DIM是亮度调节吧

网友:
哦 谢谢楼上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