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W66 顶星S210主板没时钟请教高手

楼主(2009-09-27):
海尔W66,是915GM的,客户拿过来的时候,说不显示,我上数码卡,跑02,先换CPU试试,结果一样,说明不是CPU的问题,把机器拆卡,再上电,发现已经没有时钟了,复位灯常亮,感觉有点邪门了,量了一下时钟IC的供电,3.3V正常,EN端只有零点几伏,我试着把EN端拉到3.3V,但还是一个效果,晶振两端仍没有电压,没起振(用示波器测的),第二天,订了一个时钟IC,换上,还是一样!就在这个时候,更郁闷的一件事情来了,我柜台上面摆着卖的一台同型号的机器,我徒弟说用着用着就关机了,再开也开不了了,我立刻上数码卡一看,居然也跑02,突然我感觉很迷茫了……
   感觉这机器这个问题,应该是通病,但是还不知道故障部位在哪里,希望了解情况的朋友指点一二,谢谢了

网友:
不明白楼主的维修思路,时钟IC的EN不一定都是高电平开启的呀,你换时钟IC干什么?测晶振没起震就应该先换个晶振和谐振电容试试。

网友:
先检工作条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晶振两端没有电压,换晶振有何用,
晶振两端对地阻值正常,拆谐振电容也不可能让电压起来吧
我刚刚也按你的思路操作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工作条件,能否详细一点,电压啊,EN啊……

网友:
看看这个时钟IC的pdf是不是高电平开启。

网友:
晶振两端没有电压,换晶振有何用

换谐振电容是怕谐振电容漏电引起晶振引脚没有电压。如果你连时钟IC也换过了还是不能用,那你先考虑一下是不是有还没满足的供电,另外02代码也不排除CMOS和BGA空焊的问题。

网友:
呵呵,修好了,谢谢各位提宝贵建议,时钟IC有一个脚的供电有问题,牵根线就OK了,是第11脚,断线了,我之前量供电的时候没有逐个引脚的量,以后大家别像我这么粗心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