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7klr不能调亮度!!!!

楼主(2009-09-27):
原本是菜单自动弹出,更换按键后正常使用,但还好一个问题亮度总为0,不能调整。据客户说以前也这样,不知查哪里????
调亮度

网友:
换开关必须全部换掉 有可能部分开关掉电时不能操作的

网友:
按键到是全部正常,同时调对比度什么的都可以操作,就是亮度不能增加显示为了0,但其实可以完全使用,没有暗的显像。

网友:
把GPU边上的K1和K2的那两个无极电容去掉。。。就OK啦。。

网友(2009-10-30):
亮度
原本是菜单自动弹出,更换按键后正常使用,但还好一个问题亮度总为0,不能调整。据客户说以前也这样,不知查哪
我这两天也搞一台TCL7klr亮度不能凋菜单亮度为0我进入了工厂模式也不行,后来我刷了存储器的装会去重新进入工厂模式就好现亮度可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