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260笔记本光驱问题

楼主(2009-09-27):
单位一批联想E260笔记本,内置光驱有两种VD及COMBO,使用几年后凡DVD光驱均能从光驱启动,而COMBO则大多无法启动。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这批COMBO平时很少使用,即不可能是老化的原因,请高手分析原因。

网友:
笔记本要从光驱启动必须光驱在CMOS里认出来才行的.你看看认出来了吗?型号.

网友:
回复2#
E260的CMOS极其简单,其CMOS中空空荡荡,与常见台式机的选项大相径庭。换句话说光驱在CMOS中仅仅存在于启动选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