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时间不能保存

楼主(2009-09-27):
每次修改时间后,按下确定,时间就又恢复到修改前的时间了,请大家指点!

网友:
查coms电池看有没有电,不行就查下coms供电,查了都没问题换南桥

网友:
先檢查CMOS電池還有沒有電
查詢線路圖看CMOS電路怎麼跑
不然也可以更換BIOS.南橋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