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NV芯片主板一个通病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楼主(2009-09-27):
修了主板N年。发现NV芯片组 主板有个通毛病  不管是NF3 NF4 NF 520 和现在出来的新款 这些芯片组主板 都很容易出现桥虚焊 这种主板要是坏了。一般都是这个问题。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偶今天正好遇到一个,各处电压正常的,NF4芯片,754的板,代码C1后03的。单桥。刷BIOS无果,应该是桥的问题啦。上面小风扇还转的呼呼的

网友:
是这样的 不光是台式机 笔记本也一样

网友:
这个大家基本上都是知道的

网友:
加焊 O(∩_∩)O~  中比换桥好的多吧...

网友:
就当是巩固一下吧

网友:
呵呵··· 手头有好几块NF的桥虚焊的

网友:
用土炮换重做好3块N6100板的北桥。高兴ING

网友:
这样好啊,我也得把我的土炮搞搞精良点了

网友:
楼主,INTEL后面5系列主板都是单桥的,会不会也是这样的呢?

网友:
这个基本大家应该都知道  还是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