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40问题

楼主(2009-09-27):
前段时间修了台IBM X40本本,故障是时开机时不开机,换了南桥晶振,H8后故障依旧,后来换了南桥好了,客户拿走十多天后,现在拿过来故障又跟以前一样的啦,望遇到过这类情况的朋友指点指点
不开机

网友:
我的T43P的。CPU坏了。。
有个时候能开有时候不能开。你试试。

网友:
论坛几时改表情啦。 不开机时的电流怎么样啊。各路电压都有吗。查清楚点

网友:
CPU是BGA的换不了,不开机时待机电压正常

网友:
更换1845 测试看

网友:
可能还是南桥把 板子薄了 是不是上次温度调低了啊

网友:
我上次修的T42 ,也这样。不开机的时候,3v 5v都没有。能开机的时候都有.查IBM 76的控制信号OK。但过来只有1.4几伏。时正常时不正常。。换了两个MAX1901 才好.

网友:
遇到这种机先不要急着修?不正常时先多测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