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NF4G7主板跑20 18

楼主(2009-09-27):
一张七彩虹NF4G7的主板,北桥是NF6100的,集声集显集网, AMD,   开机跑马到20 18停住,不通上不上内存都是跑这个。电压都正常,但靠近南桥右上角IDE接口下边的一只场管热得利害,测得输出对地阻值与正常板对比还稍大1~2欧。输出电压也正常,更换该管还是一样,加焊北桥故障依旧,请各位指点下.

网友:
IO,BIOS你都还没有干,常规的,那修正管有问题,先换个管试试啊。

网友:
那只管子换过了,还是一样,BIOS也换过了,也是一样。现在就差IO没换了。

网友:
刚刚把IO给换了,还是一样故障呀。

网友:
觉的应该刷下BIOS  没问题的话应该就是BGA的问题咯   用风枪吹下BGA  看OK 不

网友:
北桥已吹过了,还是一样,会不会是南桥?

网友:
查一下可能是NF6100核心角掉了.重点在北桥

网友:
谢谢版主,擦开看了,没掉角,完好呢。但Q22的场管热得利害,我有几板这样的板子,把好的IO,BIOS换过来都不行,把Q22和驱动换过来也不行,一样的热

网友:
只要供电跟阻值都差不多的话那应该就是好的啦.U座看下有没问题

网友:
但好的板子那个Q22场管正常工作时不热哦。感觉好奇怪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