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FP737无显示

楼主(2009-09-27):
Benq FP737无背光,测量高压电源一体板的C5707的C、E端击穿(表值为000),更换C5707后故障依旧,高手指点下
无背光

网友:
先用单灯的高压条点下灯管看是不是有坏的,如果灯管没问题,改个通用的高压条试试。

网友:
建议楼主搜下帖子吧

网友:
还有坏的元件你没有查到,如保险、那个场管等

网友:
更换一对C5707和一个FU9024N,现在一闪BENQ就黑屏

网友:
还会烧保险,还有一个三极管,注意一下。

网友:
今天修了台跟你的一样,通病了,换下9024后面有个3A的保险

网友:
看中间的224 160v的方块电容鼓了没有,很多都是该电容失效引起来的,另外看板子有几处虚焊并将其补焊好。 c5707*2 9024或11p06加3a保险,再加0.22uf160v(换为250v),再补焊,基本百分之九十的都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