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可以在ATX电源IDE电源接口的5V孔直接取电给5V2A的设备供电吗?

楼主(2009-09-27):
请问可以在ATX电源IDE电源接口的5V孔直接取电给5V2A的设备供电吗?如果可以的话,请专家看一下我的接线方法是否正确。设备所需5V2A,圆形插头。下面附上设备电源线图片,和连线方法,看看是否正确?

网友:
没问题的,我做过猫的电源插头

网友:
这个当然可以了,先前路由器的电源坏了,我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那就放心了,谢谢楼上两位,如果其中一根线接地线孔的话,是任选中间两个黑孔其中一个就可以,还是一定要和5V孔隔开一个地线孔的黑孔?

网友:
可以的!!!!只要我修理夜晶显示器都是这样的,直接从主机的电源上取12V的出来试机,电流够用就可以。我电源是海韵M12 700W的

网友:
任选中间两个黑孔其中一个就可以

网友:
我的电脑5V和12V长期拖出来用,供应的有:摄象头(监控用),12V音箱,自己做的台灯等,5V拖出来充电的情况比较多,有时候还去点LED屏

网友:
完全可以的

网友:
前提要功率足够大,不然会引起硬盘无规律死机或损坏。!!!

网友:
楼上的朋友放心,我是那闲置的ATX电源取电测试的,昨晚已经试过可以使用,但接视频盒发现干扰纹现象比盒子原配的电源还严重,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楼主各位朋友的解答。

网友:
atx电源比外置电源差也不奇怪啊,你拆开看看里面的emi电路是否足量就知道了。这个台达电源应该不会让你失望的,试试也好。

网友:
电子电路方面我是个门外汉,根本看不懂,呵呵。OK,准备采纳你的意见,谢谢大只佬兄的点评。

网友:
绿线,黑线短接中间做个开关,然后红线,黑线输出就可以了

网友:
2A应该可以。。电流再大会引起12伏升高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