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5笔记本密码

楼主(2009-09-27):
有一台东芝M5笔记本,开机提示密码,屏上显示有锁型符号,请问密码保存在哪一个芯片里,是TMP86FS49AUG还是M306KAFCLRP,或者是其它型号的芯片,请高手指点,最好讲出芯片型号。

网友:
记不得M5张什么样子了  看看内存槽子有没有解密口  没有的话有可能是I/O跟密码芯片一起换  或BIOS里面,要是有图片 我就知道该是哪个芯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