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系统管理总线电压偏低,如何修?

楼主(2009-09-27):
一块技嘉8I845GV主板,不过C1,测量内存的其他供电都正常,但系统管理总线的电压只有1.5V,比正常值偏低。
压住南、北桥后开机,故障现象不变。
跑线路发现,系统管理总线分别与时钟IC的2个脚直接相连,后面不知道该怎么跑了。

在论坛上搜索了一下,好像系统管理总线与时钟IC和IO相连的,是不是该换时钟IC或IO,哪个损坏的概率大?该如何检修?

网友:
先打值,要求完全一样大,如不一样,依次拆拆掉IO,时钟芯片,还不一样大就是南桥了,注意再查一下它们的上拉电阻电压,一般在南桥附近.

网友:
时钟坏的几率大!把通向时钟的那线段了,看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拆掉时钟IC ,更换IO,检查上拉电阻(一般在南桥附近),更换南桥

网友:
要不就割线量。

网友:
未拆掉时钟IC 和IO,开机前南桥傍边的8.2K上拉电阻和系统管理总线上都有3.3V的电压,开机后降到1.5V,
拆掉时钟IC 和IO后故障现象不变,
是否可以确定是南桥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