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带负载不启动

楼主(2009-09-27):
一台达DPS-250CP的电源,待机时紫线5.12v,绿线只有1.05v,短接绿线和黑线输出正常,但是插上主板,有时能开启,但要多次触发才能开启,开启时电源有叫声。有时又开不起,亮一下就灭了,电路比较复杂,辅助电源用的是TOP200YAI的三脚IC,主电源用的是uc3843,现在不知道怎么查了,不知道绿线电压时否正常??》

网友:
试试把2个大电容换掉,330u/250V的

网友:
大电容我换了 没有效啊。

网友:
帶負載不能啟動,功率調節有問題吧.

网友:
他细检查-5V、-12V、+3.3V、+12V、+5V各路电压是否正常,那一路不正常都会影响整机的电源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