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集显少颜色

楼主(2009-09-27):
945主板集显少颜色,用手把BGA接口往下按就正常,就换了一个VGA接口,正常了,用手按了按也没有出现少色,用了两天,用样的问题又出来了,又是要往下按住才正常,郁闷。
注意:VGA接口往下按时,机箱是倒着放的。

网友:
打RGB阻值是不是75欧,用示波器测下三基色的波形,再不行就是NB虚焊或损坏了

网友:
可能是接口的针被插坏了,,可以先查看下

网友:
很可能是桥有问题,查一下桥跟接口的线路!!!

网友:
换了一个插头然后可以用了,原来的插头有测过是什么问题吗,感觉问题还是出在VGA头上,显示器那头有问题吗,和桥有关的话,虚汗换个头也应该会缺色

网友:
红和绿对地都是68,蓝不稳定100到200多,有时无穷大有时75,应该是蓝有问题吧

网友:
终于正常了,原来是pcb板断线,可惜这是块新板,现在过保修期了,郁闷,放在那里一直没有去管它,前天看见就把它推出去,现在出了这个问题,唉!!!!!!

网友:
我想请教一下,集显的针脚是怎么定义的,RGB正常时是多少阻值!

网友:
自学想成才都已经说了,RGB  一般75欧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测量的为什么是92欧姆啊,可能是我的表有误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