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400不开机

楼主(2009-09-28):
一台HP64OO插上电源或插电池都不开机 按开关无反应  插上电源不插电池 冲电灯亮但不冲电   单独插电池冲电灯也亮 请各位高手帮忙 谢了

网友:
先看下隔离保护电路的各个保险有没有烧,再看有没有3.3V和5V供电啊,我也是新手知道的不多,{再就是这种新出的中间有针的插头,那个针也是有电压的,没有好像也开不了机具体多少V也不清楚,要请教老师傅了}

网友:
可以是充电IC的问题。

网友:
不上电池充电灯都亮充电电路肯定有问题。

网友:
2楼说的中间那个针是指的适配器识别信号吧,如果没有这个信号是可以开机的,只是不能冲电而己,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
回各位大侠  我查过了 3 V5v正常  换过24703  换过电源 还不行